[求助] 流水线ADC测试过程求助

楼主(2010-12-13):
如题,流水线ADC仿真测试过程:ADC输出数据之后,送往一个理想的DAC,然后采集点做matlab处理。是这样吗?

网友(2011-12-01):
请问您的ADC测试版中使用到单端到差分的转换电路没有?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就是酱紫的,只是可以不用MATLAB,直接用caculator中的DFT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