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UltraSim

楼主(2010-12-13):
那位大虾有cadence UltraSim在ADE环境中如何使用的资料,推荐下,不胜感激!

网友:
安装配置好ultrasim,尤其注意设置好USIMHOME变量。
进行仿真时,进入ADE,菜单setup-simulator,选择ultrasim,即可进行ultrasim仿真,当然只能进行瞬态仿真,不能进行其它类型的仿真。
测试时,速度基本是spectre的20倍,我试过一次DLL的仿真,其它设置包括仿真的scs模型都完全一样,仿真30us,使用spectre花费了3个小时,使用ultrasim大概8分钟即可完成。当然我使用的比较对象是Cadence IC5141里的spectre和ultrasim V4.1。据说新版本的MMSIM7.1里速度快多了,可惜还没有用过MMSIM的高版本。

网友(2011-02-18):
我就纳闷,楼主应该是所模拟芯片的,怎么会发帖问视频处理器

网友(2012-09-26):
回复 网友A:

    MMSIM71以上版本,ultrasim的速度也有提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