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hspice中如何定义电流源?跪谢!

楼主(2010-12-13):
我需要在node1和node2节点之间加一个电流源,电流源的表达式为 I=a*sqrt(V+b)*(exp(-ct)-exp(-dt))
其中V是node1节点的电压,a,b,c为常数,t为时间。请问在.sp激励文件中该怎么描述呢?请高人指点!

另外,如果我要考虑延迟delay的话,在上面的基础上是如何加进行去的呢?十分感谢!

网友:
这个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把表达式拆成好几个电流源实现 还有sqrt这个没看到。。。等待高手回答。。。

楼主:
好像直接可以用自定义的电压控制电流源实现,即G element,但是我写出来的代码总是报错,不知道哪里出错了。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2014-03-10):
这个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把表达式拆成好几个电流源实现 还有sqrt这个没看到。。。等待高手回答。。。
引用 网友A: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If d is also a constant value,

GXXX node1 node2 cur='a*sqrt(V(node1)+b)*(EXP(-c*TIME)-EXP(-d*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