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0-12-13):
有点疑问请各位指教

这个运放的环路增益PM都有快80,为什么看接成反馈系数1的闭环阶跃时域响应还有过冲,虽然仿真环路增益的时候可能会有误差,但是我接上了大约与输入管相同的栅电容发现影响也不是很大,一个栅电容也不可能让PM到75度以下,从闭环波特图上看频域的peaking不存在,难到这个Q值就在0.5到0.7之间?

网友:
是属于大信号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加的1uv的阶跃激励

网友:
楼主的仿真软件是什么?

网友:
sorry,开始没看清楚你的波形图坐标,应该是正常的,关注小数后5.6位没有任何意义.尤其是电压分量..
纯粹sim精度问题...我想没有tool可以处理如此高精度的东西..

网友(2017-12-23):
没有tool可以处理如此高精度的东西

网友(2018-03-14):
1uv的阶跃激励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过冲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