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RFID中的天线

楼主(2010-12-13):
对于非接触式的 读卡器和标签中的天线长度的要求需要与波长成什么关系吗?这应该算是近场传播吧?

楼主:
自己查了下 好像是木有什么关系的啊 或者我没查到?

网友:
这里做天线的人似乎不多啊

网友(2011-01-16):
低频时近场,高频的话是远场吧。。。

网友:
期待更多人来交流下啊!

网友(2013-05-26):
近场的天线其实就是一个coil,用电磁感应或者耦合的方式传输能量

网友(2013-08-17):
我也正在学习UHF,同进步!

网友:
是的,近场天线就是一个线圈,当成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
高频的天线有dipole,folded dipole等等

网友:
在通信原理的书上看到,天线尺寸至少是波长的十分之一才能有效地接收,这也是射频识别频率越做越高的原因之一,波长越短天线尺寸越小,越能满足小型化和便携性。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望大牛指教

网友:
几篇文章Q还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