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FT

楼主(2010-12-13):
在cadence环境下,进行瞬态仿真之后,如何看频谱?也就是如何进行FFT?谢谢赐教!

网友(2011-04-12):
用计算器里面的DFT

网友:
点calculator
时间:比如 start:10u  stop:20u
点数:比如1024

时间起10u是因为一般的电路都有一定的稳定时间,计算dft应该从稳定之后开始计算,你可以先看看瞬态波形再定。
10u~20u  这个可以随便设定,只要是你的信号周期的整数倍就好,比如你的一阶信号是1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已解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