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不同corner下的参数?

楼主(2010-12-13):
关于不同工艺角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个人对这个概念好不清楚,看过一些公司的spice model,具体的说明或总结网上也没找到。。。。要不大家补充下吧,我定时做个总结。下面我先说说我自己最基础的理解~~
ps:不同工艺角主要是由于离子掺杂浓度分布不同以及扩散面积不同导致MOS管栅极阈值电压不同,迁移率不同,ss相比ff的阈值电压较大,迁移率较大,ss下阈值电压较大好理解,但是为什么ss比ff迁移率大?

fuyibin:
##############################################################
通常来说,对于MOSFET,参杂浓度越高,VTH越小,那么FF corner是参杂浓度偏高,SS corner是掺杂偏低
对于mobility来说,重掺杂会使其下降,记得好像是因为杂质使得载流子散射增强,具体去看半导体物理
但是如果温度相同,迁移率在FF corner 和 SS corner下应该变化不大,因为掺杂浓度都在一个数量级的
还有一些参数也影响mosfet,比如gate oxide, poly gate, temperature, doping profile, stress
不同的device都有corner,包括电阻,电容,diode,mos,bipolar etc
##############################################################
哦,我明白了~~这样啊,一开始在相同条件下ss中电流比较小,以为ss中迁移率也比较小的缘故,原来是这样~~谢谢哈

网友A:
通常来说,对于MOSFET,参杂浓度越高,VTH越小,那么FF corner是参杂浓度偏高,SS corner是掺杂偏低
对于mobility来说,重掺杂会使其下降,记得好像是因为杂质使得载流子散射增强,具体去看半导体物理
但是如果温度相同,迁移率在FF corner 和 SS corner下应该变化不大,因为掺杂浓度都在一个数量级的
还有一些参数也影响mosfet,比如gate oxide, poly gate, temperature, doping profile, stress
不同的device都有corner,包括电阻,电容,diode,mos,bipolar etc

楼主:
通常来说,对于MOSFET,参杂浓度越高,VTH越小,那么FF corner是参杂浓度偏高,SS corner是掺杂偏低
对 ...
引用 网友A:

    恩 明白了  要去看下半导体物理去~~~

网友B:
问一下FF只指什么?是FAST NMOS FAST PMOS吗?corner是不是指PVT啊,还是就是指PVT中的process?

网友:
FF就是FastN FastP

网友:
拿俩管子仿仿不就知道了

网友:
差别还是挺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cornor只是指PVT中的Process吧 ,还有FF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本来tt 下效果极好,其他的就挫了 甚至ss下不能工作,后来改了电路才满足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这种那管子仿可以看出电流那些来,但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电路, 影响效果太多。 我觉得可能不好估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说用简单仿真来了解transistor在不同corner下的基本特性,复杂电路当然还要具体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样的话特性完全是基于电压与电流的,里面的特性参数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看到你想要看的任何参数,包括vth,mu之类

网友(2011-01-13):
PVT- process, voltage, Temprature

网友(2011-02-12):
半导体物理学得太差,看得似懂非懂的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12-05-16):
对于MOS管来说,应该是FF下VTH会降低,SS下VTH会升高

网友(2024-03-28):
也就是说,工艺角的变化,主要是掺杂浓度的改变,使得阈值电压改变吗?迁移率的改变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2024-05-27):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FF只指什么?是FAST NMOS FAST PMOS吗?corner是不是指PVT啊,还是就是指PVT中的process? ...

PVT是指process、voltage、temperature, corner属于process

网友(2024-10-10):
提问一下,不应该衬底掺杂越大,vth越大吗?在讨论掺杂的时候,有源区和衬底要分开说吗?没学过工艺,请教一下!

网友:
同问,掺杂浓度越大,衬底反型需要的阈值电压也应该越大吧
有源区我的理解是被隔离起来做器件的区域,和隔离都做在衬底上

网友(2024-11-15):
引用 网友A:
通常来说,对于MOSFET,参杂浓度越高,VTH越小,那么FF corner是参杂浓度偏高,SS corner是掺杂偏低
对于m ...

mobility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