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encounter中cts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13):
本人初学encounter,在用encounter做cts时,出现如下错误:ERROR:cts requires a uniquified netlist before you can run clock synthesis。
ERROR:incorrect usage for command "specify clock tree"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啊。。

网友:
运行下这个命令  uniqufyNetlist  确保所有的instantiated cell 类型唯一。详细参考useguide!

网友:
指你的netlist不unique。如果netlist不是unique的,那么cts是做不下去的。
在你读入netlist的时候应该有报这个问题,你可以去看看log。
当你读入netlist后,可检查一下“checkUnique”。

解决办法:如楼上所说
不过我在unix下直接调用uniqufyNetlist用不起来,是在encounter中用这个命令的

网友:
uniqufy the netlist, 可以去encounter命令所在目录 下去找相关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