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共模反馈问题

楼主(2010-12-13):
如下图 是一个微分电路 由于是差分输出的 所以 我加了个共模反馈,以稳定共模输出电平;当只仿真这一级时 没有出现不稳定现象。但是后面再接一级同样的微分电路时,感觉产生了振荡。请问是不是由于共模反馈电路的不稳定 引起的,怎么分析呢 求大侠指点

微分电路

微分电路

共模反馈

共模反馈

楼主:
顶一下 自己

楼主:
等候答案

网友:
仿过稳定性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  仿真稳定性?我把CMFB 的稳定性我是单独仿的,相位裕度是45。其实 我不能理解共模反馈的稳定性 对整个电路的影响。求高手解答

楼主:
我估计是我共模反馈稳定性,仿真方法不对, 求高手解答一下 对于这个电路怎么去仿 共模反馈部分的稳定性?

网友:
似乎你的电路并没有共模反馈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交流仿真的结果显示 共模反馈的作用实现了,只是trans仿真的时候 出现了振荡

网友:
最好不要用差分对的共模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详细指点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是对的,共模反馈应该实现了。

  但是共模反馈是负反馈,再经过PM3或者PM4的反相作用,就在环路中形成了正反馈,不知道这会不会是电路振荡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呃 我想也是 只是没有什么改进的思路  所以想请教一下 共模反馈稳定性应该是怎么样去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