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匹配电阻75欧姆的位置

楼主(2010-12-13):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
对于视频匹配电阻75欧姆的放置,是放在靠近connector 端呢 ,还是靠近IC pin脚呢?我看到的资料两种说法都有,我都搞糊涂了......
了解的大虾,请帮小弟拨开云雾吧,非常感谢!

网友:
个人认为靠近IC pin脚。因为当你内部引线较长时还会有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是视频匹配?学习一下!

楼主:
sorry,是我没描述清楚, 视频讯号,如CVBS ,RGB等等的终端匹配电阻,75ohm ,
to: stfhjtdykjmtu 理论上这么认为,可是目前看的大多数layout及一份genesis的layout guide 上都是靠近connector端

网友(2014-03-10):
串联匹配靠经发送端,并联匹配靠近接收端

网友(2014-05-18):
zhenli888 说的有理

网友(2014-09-27):
我感觉应该放在前端

网友:
75欧姆这么小的阻值肯定是串联匹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