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 双极型IC设计与MOS IC设计

楼主(2010-12-14):
MOS IC设计中可以修改W/L来改变管子性能

那么在bioplar设计中是通过修改什么来达到改变器件性能的目的?

还有MOS 管与bioplar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网友:
双极只能通过电流来控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设计时 要设计改变哪几个参数呢?

MOS管是 W 和 L。

网友:
双极的gm和Io是和Ic直接相关的。我觉得改变Ic可以控制双极管子。

网友:
设计发射极面积啊

网友:
设计发射极面积啊
引用 网友B:

发射极面积的大小不能改变gm和ro,对增益影响不大。
发射极面积影响的是电流镜比例,vbe的绝对值和delta vbe。

网友B:
发射极面积的大小不能改变gm和ro,对增益影响不大。
发射极面积影响的是电流镜比例,vbe的绝对值和d ...
引用 网友A:

bipolar不是表面结构器件,是纵向为主的器件,当然也有横向管
纵向结构不是电路设计能决定的,包括发射区掺杂浓度,基区掺杂浓度,发射区基区掺杂比,基区宽度,集电区浓度和宽度等
影响bipolar的beta,ro,vbe,ft,break down voltage等
所以做bipolar设计和CMOS的不太一样,按照PDK中提供的device来做,想设计gm就改变电流,想改变vbe就设计电流密度

楼主:
大家说的还是没看明白。没有做过bioplar的设计,不知在cadence的model中修改哪几个参数来改变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