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synosys XA feature and license

楼主(2010-12-14):
XA like nanosim ...

还缺这个东西。
请大家帮忙。

网友:
在EFA LicGen 0.4b的synopsys.src文件中添加“fastspice_xa ”的feature,直接生成license文件,然后添加SSS即可。2010年以前的XA版本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2012-04-01):
我试了,2010.03的xa不行;正要找2009版的xa。

网友(2012-11-23):
请问怎么个写法 学习学习。。。。不知道写。。。。

网友(2015-10-09):
兄弟姐妹们,xa多核lic,需要加什么feature?

网友(2015-12-11):
回复 网友A:

同问,xa的多核心feature是什么

网友(2017-0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