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re的问题

楼主(2010-12-14):
fpga的ram core, 和自己手写一个ram有什么区别啊,好像综合出来面积一样,手写的timing还要好
   求高手指点

网友:
FPGA都一样。
但是代码要移植到ASIC的话,还是instance memory macro比较好移植。在ASIC上,大的memory都不能RTL code的。

网友:
楼上正解,ASIC不用RTL Code,FPGA你写了,也是block memory 工具会自动综合,但是代码要符合规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感觉RTL写的timing比core生成的效果还要好,这点有点困惑。。

网友:
软件生成的RAM core会有一些其他的逻辑保持core的通用化
而你自己写的就只有你所需要的功能
如果你真的关心这部分
ram core生成应该可以生成verilog代码,看一下区别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