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手们,进来谈谈对输入,输出共模电平的理解

楼主(2010-12-14):
我对输入共模电平的理解是:一个静态偏置点,为运放提供合理的偏置电压,而输出共模电平就是与每个输入共模电压对应的输出电压,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输出共模电平就是与每个输入共模电压对应的输出电压”什么意思??“对应”怎么理解

网友:
不太懂大大的解釋.........

网友:
所谓共模是相对于差模的概念,对于运放,可以认为是运放稳定工作的直流工作点。

楼主:
楼上说的有点意思

网友:
共模信号,与直流偏置不是一回事。共模是差分输入中两端都一样的信号,也是AC 信号。而他们在幅度和相位上是一样的。

网友(2012-08-31):
不明白输出共模和输入共模对应是什么意思。一般会希望电路能承受的输入共模电平的变化范围越大越好。而输出共模电平最好是稳定在一个值附近,不变的。如果把输出共模定在VDD/2,这样差分信号的摆幅可以比较大。

网友:
共模信号指同相位,同幅度变化的信号。虽然共模输入信号会影响管子的工作状态,一般差分输入的共模输入范围就是保证输入MOS管的饱和区(CMRR的严格定义:小信号差分增益保持不变),但概念上与偏置还是有区别的。偏置“静态”一些,共模“动态”。需要注意的是减小共模输入产生的差模信号增益,差模输入产生的共模输入,详见Gray 书上的论述。仅供参考。

网友:
共模存在于差分信号中,一般来说,一个电路的输出输入共模一般在一个范围内,在这个范围内的共模值都会让电路正常工作。
而具体的共模值一般都会使用产生一个参考来固定住的。

网友(2012-11-28):
回复 网友A:

   说的不错

网友:
mark,我对于共模输出如何处于稳定不太理解,感觉是多管之间的平衡的结果,再回去仿仿看,有结果了再来和大家交流。

网友(2016-01-18):
额...后面那句需要注意的话居然没有读懂...

网友:
感觉输出共模电平最好是能够保持不变,输入共模电平的话基本在差动放大器里都会被减掉,不过输入共模电平会影响信号的摆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