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流片的问题

楼主(2010-12-14):
比如我采用SMIC 0.5um的库,在其他厂家可以流片么?

对流片厂家有什么要求?

没流过片没经验,请教大家啊

网友:
显然不行
BTW:SMIC有0.5um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错了,是上华CSMC的。那流片之前都要做什么工作?怎么选择代工厂,工艺库呢?

网友:
long way to go.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不一定吧,工艺之间不会差太多的,如果对性能要求不是太严格的话,说不定可以的啊。

网友:
回复  fuyibin

     也不一定吧,工艺之间不会差太多的,如果对性能要求不是太严格的话,说不定可以的 ...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老板同意,那你可以去试试咯
反正不是自己的钱
不过我怕被人家foundry骂nc

网友:
仿真什么错就错了,大不了再仿再改
流片错了就是钱打水漂,什么叫说不定可以?

网友:
这个绝对不行。不同工艺Design Rule不一样啊,发到foundry也肯定通过不了

楼主:
我要是设计一个工作电压在3V的芯片,才几um的工艺合适? 如果采用1.2um以上的工艺是不是设计会很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是乱讲的啊,因为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模式,用其他公司的模型仿真,自己的厂流片,很多都成功了,不过foundry是我们老板的,只是多流几次的问题,说话不可太绝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们公司可以代工么?名字叫啥啊?

网友:
我以前做过芯片,在tsmc model 下仿,同时在SMIC 和charter tape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