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时序分析一定要做的吗?

楼主(2010-12-14):
标准流程 DC之后是时序分析然后才PR,如果系统频率不高,还有必要吗?本来在用FPGA环境下时报告的最高频率就是120多M,实际只要60M就够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做时序分析了。望高手能解答一下,是只有频率要求很高的部分才有必要做时序分析的吗?

网友:
有必要的

网友:
就是跑1MHZ都要做PT.

网友:
当然需要啊

网友:
必须的要啊!!!

网友:
呃。。1M都做,这个有点。。。

网友:
pr之前的sta,如果综合时的冗余很大的话没有什么意义,pr之后主要查hold time violation。

网友:
做不做和你的时钟频率高低没有关系,只是低频率容易满足,但还是保险一点吧,毕竟流片价格不菲啊

网友:
这个还是尽量做吧,毕竟不花多少时间的,给流片增加信心

呵呵,其实后端很多工作不只是找BUG,也是用来给自己增加信心的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呵呵,需要做一下

网友:
分析下稳妥些.

网友:
最好做一下。
比如综合时可能漏掉某些时钟的定义,在PT中可以报出各register的时钟来,找到漏掉的clock,从而修正sdc。这sdc是要给后端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完全不用管了!没有问题!

网友:
当然要做

网友:
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如果你感到自已如共党一样,可以一条路建完就拆,拆完再建的话,可以不做PT.

网友:
不能只看最高时钟频率满不满足啊!还有很多时序问题,起码要满足setup slack和hold slack,STA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还是要做吧,保险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