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waves中如何看增益-频率图?

楼主(2010-12-14):
如上图,纵轴是输出电压的分贝图,横轴是倍频,如何得到这样的图??不明白纵轴怎么弄

在交流分析中找不到这样的图啊~

查了一下,有人说是用.probe ac vdb(out)

没发现有什么效果呢。。。请教!谢谢

网友:
用expression builder定义gain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了么??

我可以定义如下的

2*log(node(D0,"A0","p(6)","S-1")/node(D0,"A0","v(17)"))

这样是单个输出输入端口电压比。但是我的电路时一个全差分叠接放大器,两个输入两个输出。。这下我就不清楚了,我发现AC分析中我的输入时一个恒定的量而不是交流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郁闷了...同样的网表,在05版的HSPICE上,.print ac dbv(out)就有效,在我的08就不行

网友:
05中,.probe vdb 和.print vdb 都可以得到分贝坐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前辈,在08中呢?如何分贝显示?

网友:
08有什么不同么?难到 .probe vdb(node)不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了很久,现在得到的结论是:.probe ac vdb(out)在08下没用,,,必须使用.probe var=par('20*log10(v(out))')这样的语句才行。。蛋疼。不知道09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还真操但呢,呵呵。每次这样写多麻烦。
实际上最好的办法可以去查一下,08版的仿真使用说明,安装后都有这样的文档,LZ应该学会看才对呀。

网友:
这是09版的,直觉告诉我08版可能也是可以的,你再看看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