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负载电流增加,输出电压下掉的问题

楼主(2010-12-15):
我设计的降压charge pump DC/DC converter。
设计的最大负载电流为200mA,仿真时200mA时,输出电压能够稳定在1.8V,没有问题。
实际流片测试发现,在160mA以下时没有问题。超过160mA,输出电压有明显的下掉。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仿真时电源电压4.1V,负载电流200mA,能够稳定在1.8V。
但是实际上要输出200mA,必须将电源加到4.5V以上,才能够保证输出1.8V.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非常感谢高手的回答。

网友:
你用了哪几种比例?

网友:
正在学,帮搂住顶起

网友:
降压charge pump DC/DC converter
1.Simulation C =?
2.Real chip C=?
3.Check charge Pump clock simulation =?  r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