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寄存器输出出现数据不稳定! 望大虾指点

楼主(2010-12-15):
我将4位的输入 在时钟上升沿赋给输出寄存器,结果输出寄存器在数据稳定前 出现不该有的值!
我又在输出和输入之间加入了一级中间寄存器,输入给中间寄存器,中间寄存器在给输出,结果中间寄存器的数据稳定变化,输出端不稳定。在加中间寄存器后,结果类似:输出端不稳,中间寄存器稳定。我又把中间寄存器也作为输出,结果输出端和作为输出的中间寄存器输出都不稳定 望大虾指点!!!代码如下:
直接复制的代码:
module count(data,data1,clk,rst);
   output [3:0] data;
   input  clk;
   input  rst;

   reg [3:0]  data;
   input [3:0]  data1;
   always@(posedge clk )
     if(rst==0)
       data<=1110;
     else
       data<=data1;
endmodule // count

输入直接赋给输出的波形

输入直接赋给输出的波形

中间加了一个寄存器data2后的代码:
module count(data,data1,clk,rst);
   output [3:0] data;
   input  clk;
   input  rst;

   reg [3:0]  data;
   input [3:0]  data1;
   reg [3:0]  data2;
   always@(posedge clk )
     if(rst==0)
       data2<=0;
     else
       data2<=data1;
   always@(posedge clk)
     data<=data2;
endmodule // count

有中间寄存器data2后的输出波形

有中间寄存器data2后的输出波形

加了一级中间寄存器data2的波形

加了一级中间寄存器data2的波形

加了中间寄存器data2 data3后的代码同时将data3作为输出的代码:

module count(data,data1,data3,clk,rst);
   output [3:0] data;
   input  clk;
   input  rst;

   reg [3:0]  data;
   input [3:0]  data1;
   reg [3:0]  data2;
   output reg [3:0] data3;
   always@(posedge clk )
     if(rst==0)
       data2<=1110;
     else
       data2<=data1;
   always@(posedge clk)
     data3<=data2;
   always@(posedge clk)
     data<=data3;
endmodule // count

加了data2 data3中间寄存器的,并且data3和data都为输出

加了data2 data3中间寄存器的,并且data3和data都为输出

testbench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count_test();
   wire [3:0] data;
   wire [3:0] data3;
   reg        rst;
   reg [3:0]  data1;

   reg        clk;
   count  M1(.data(data),.data3(data3),.data1(data1),.clk(clk),.rst(rst));
   initial #3000 $finish;
   initial
     begin
clk=0;
forever #20 clk=~clk;
     end
   initial
     begin
rst=1;
#10 rst=0;
#35 rst=1;
     end
   always@(posedge clk)
     data1<={$random}%16;
endmodule // count_test

网友:
你的data1实在时钟上升边沿变化的,同时也在采样,也就是边沿采样边沿的问题,QQ群:127971002;欢迎一起交流

网友:
我感觉,最后一步换成过程连续赋值语句assign data=data1试试,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
你這個是在做后仿呢?如果是後方,這個正常,如果是前仿,肯定是工具的問題,代碼應該沒有問題。

网友:
做后仿的话,由于不同的单元有不同的时序信息,稳定前的抖动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些仿真工具就是这样 的!

你可以用 a <= #1 b;

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你这个是做后仿。延迟参数是你自己加的吗?这样的代码书写没有问题,实际情况不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