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下LNA仿真IIP3的问题,有图,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12-15):
本人用spectre的PSS仿真IIP3,Engine选shooting,用PSS中的IPN看的三阶曲线在功率较低时和理想的曲线拟合不上
如图所示
用pac的IPN,效果好一点
之后本人在pss的设置中将Engine设为hamonic balance,再用PSS的ipn看仿佛就对了,如下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几个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究竟哪个准呢?有一个情况是我在网上看到的pss设置信号类型都设置成moderate,但是我的软件中却只能设置成large,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问题吗?

楼主:
高手帮帮忙啊,这问题小弟一直没弄明白

楼主:
顶一下,没人知道吗

楼主:
再顶,高手来了

网友(2011-07-13):
求高手啊

网友(2022-03-02):
引用 网友A:
帮顶,有人吗?

大哥,关于三阶截点的仿真,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5-03-25):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