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DC发现不合时序的路径会怎么样做??

楼主(2010-12-15):
rt??谢谢!!

网友:
slack 为负,它会报出来时序违规啊!还有就是听高手讲,在DC中只是进行setup的检查,对hold的检查是没有意义的。还有就是发给一张关于DC的截图,感觉将的挺好的……

传统的综合即指DC综合,这是相对于现在先进的encounter RTL complier而言的

传统的综合即指DC综合,这是相对于现在先进的encounter RTL complier而言的

网友:
同问,时序违例了一般怎么解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
DC是怎样优化电路的??谢谢!!

网友:
最有效的方法还是从逻辑上修正,稍微动一下逻辑就解决了。

网友:
        我不是很明白你问的是什么,如果是问优化电路的方法,我觉得你目标不一样,方法就不一样吧,比如时序优化要用逻辑复制,资源共享等方法,但面积和功耗的优化其方法又不同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