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LDV4仿真,产生的波形出错,帮帮小弟

楼主(2010-12-15):
我一般在tb中加上下面一组语句,用来产生波形文件。
initial begin
  $shm_open("./SPISLAVE.shm");
  $shm_probe ("AS");
end
如果把上面的语句注释掉,运行的过程似乎是正确的,如下:
ncsim: v04.00.(s005): (c) Copyright 1995 - 2002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ncsim: v04.00.(s005): Started on Dec 10, 2010 at 12:24:34
ncsim
    -f ncsim.args
        -messages
        SIMLOG
Loading snapshot worklib.SIMLOG:verilog .................... Done
ncsim> run
Simulation complete via $finish(1) at time 60 US + 0
.\code\mosi_24.v:75 #60000 $finish;
ncsim> exit
ncsim: v04.00.(s005): Exiting on Dec 10, 2010 at 12:24:37  (total: 00:00:03)
但是加上上面的语句,运行的过程如下:
ncsim: v04.00.(s005): (c) Copyright 1995 - 2002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ncsim: v04.00.(s005): Started on Dec 10, 2010 at 12:24:34
ncsim
    -f ncsim.args
        -messages
        SIMLOG
Loading snapshot worklib.SIMLOG:verilog .................... Done
ncsim> run

到了run就不再进行了,产生的trn波形文件只有1kb,肯定出错了,simvision也打不开那个文件。
我觉得是ncsim 出了问题,可是又不知道怎么解决。
自己曾在一台电脑上装过LDV4.0,用的安装文件都是一样的,以前用的都好好的,怎么这次会出现这种问题?请高手指导一下小弟吧,感激不尽。

网友:
("./SPISLAVE.shm)
文件夹权限问题,无写入权限。

网友(2013-09-10):
权限问题,很有可能啊,高手,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