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encounter Library characterizer 的一个问题,大虾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0-12-15):
在一项工作中,需要用到 encounter Library characterizer 生成 .lib  的文件,
后来修改了一次脚本后,生成的.lib 文件中,CELL  里面多了 输入PIN 角的  internal_power 矩阵。。
格式如下:
pin(A) {
        direction :input;
        capacitance:..0.1113(数字是随机写的);
        internal_power(){
                    ris_power(passive_energy_template_8x1)
                      index_1(''0.1,0.2......)
                       values(‘’0.02222.。。。。。。)

}

}

大虾们知道不知道怎么修改 ELC 的脚本把这个矩阵去掉?别说手动删掉。。。。
是 set_var 语句里设置还是db_help 里面的语句设置??/

网友(2011-03-19):
同问!

另外,请问大虾们在特征化带时钟,置数,清零段的D触发器时是否有问题?

不胜感激!

网友(2011-05-08):
eda for all. nice job

网友(2015-02-06):
xin shou lai xue xi

网友(2015-10-28):
学习中,对时序特征化弄不明白呀!

网友:
那个不是本身就有的吗?为什么还要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