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nalTab在线调试问题

楼主(2010-12-15):
为什么用SignalTab在线调试时,不能自动监测,跑一会就会停止,提示如下:
Error: Can't continue the established JTAG communication.  Reconnect communications cable and device.
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你用的下载电缆的质量不好啊,我用的时候没出过这种问题。

网友:
线断了!!!!应该就是连线接的有问题,接口松动或者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