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boost LNA 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15):
大家好,根据图示的gm boost低噪放,我计算的boost增益小信号分析

A=(sCgs+gm)sLs/ ((sCgs+gm)sLs+Cgs/Cc+1),

而附件论文中的答案A=1/ (Cgs/Cc+1)。

请问我错在哪里呢?望不吝赐教啊,先谢谢了,O(∩_∩)O~

w.zhuo ccc lna.pdf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关注

网友(2012-11-17):
回复 楼主:

    thx

网友(2016-08-11):
请问楼主这种架构图中M1 M2 gate端给bias的时候串联一个电阻是什么作用呢?多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