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 截止频率和特征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0-12-15):
截止频率和特征频率有啥本质区别?各自的定义?

截止频率和特征频率值是否相同?

网友:
截止频率是指运放增益下降3dB时所对应的频率,一般有上截止频率和下截止频率。上下之间称为3dB带宽。
特征频率是指运放增益下降为1时所对应的频率。

网友:
建议看下《晶体管原理与设计》,里面有专门讲的,讲的很详细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

网友A:
看模拟集成电路精萃,那里讲的很好

网友:
2楼讲得好

网友(2014-04-30):
讲的很好!!!

网友(2019-09-16):
引用 网友A:
看模拟集成电路精萃,那里讲的很好

能贴下书名吗?

网友:
Analog Design Essentials (Willy San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