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O口的镜像问题

楼主(2010-12-15):
如题。。。比如P7口的P7.0镜像为7位,P7.1镜像为第6位。。。P7.7镜像为第0位。用c语言。感谢!

网友(2011-02-16):
这个程序其实很好写的,本人并不喜欢太过于精炼的代码,但还是给你一个吧。
unsigned char LSBMSB(unsigned char data)//字节高低位互换
{
  unsigned char i,temp=0;
  for(i=0;i<8;i++)
  {
    if(data&(1<<(7-i)))
    {
      temp|=(1<<i);
    }
  }
  return temp;
}
当你要用IO口是P7口时,只需要把对应的IO寄存器放入,比如:
unsigned char InputData,GetNewData ;
InputData= P7; //不同MCU读取方法不同,请根据情况写,有的要先设置为输入,然后再读
GetNewData = LSBMSB(InputData);
形参不要把P7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