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5141_V2.2安装中问题!

楼主(2010-12-16):
IC5141在 RedHat Enterprise 4.8上安装,
在装到一半时要求插入另一张盘, 可是ISO码不是当前的4张安装盘。
各位有没有遇到, 是下载包不对,还是tar的版本太高,(我的是 1.14)
-----------------------------------
loading wxLib11.41-s415lnx86 ......................................
Installation of wxLib11.41-s415lnx86 complete
Total Installation 95 % done

loading xlUI50.41-s089lnx86 .............................................
Installation of xlUI50.41-s089lnx86 complete
Total Installation 95 % done

loading xlUI64b50.41-s089lnx86 ........................................
Installation of xlUI64b50.41-s089lnx86 complete
Total Installation 95 % done

Checking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

Mount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
This CD-ROM is IC5141 lnx86 ISR 200705251300 CDROM # 1 .

Your package selections require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1) Mount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on /home/tools/distrub/temp/CDROM1
       and install packages contained on it.

    2) Skip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and
       proceed with the installation.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is NOT available at this time.

    3)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already mounted on /home/tools/distrub/temp/CDRO M1, continue.

    4) Change CD-ROM mount point.

    m) Main Menu

Type your choice: 3

Mount IC5141 lnx86 P/N 356-70352-0501 CDROM # 1.
This CD-ROM is IC5141 lnx86 ISR 200705251300 CDROM # 1 .

------------------------------------------------------------------------------

网友:
还需要用到IC5141_lnx86.base的三个CDROM安装盘或者安装包,楼主的只是ISR_IC5141_lnx86四个CDROM安装盘。

网友:
我有base, 谁有ISR?可以交换。

网友:
这是要求你输入Base包的解压后的CDROM1的路径,如:/media/iso/CDROM1,记住要选择第四个选项。
我就是安装的IC5141USR6,安装到97%的时候,提示输入base包的路径。成功安装。

网友(2011-01-30):
gung pan an zhuang shi hui peng dao unmount de wen 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