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ds库的问题

楼主(2010-12-16):
请教用tsmc的库的大侠,该库的IO库里有tpa013nv2_220a_gdsn5lm.tar.gz和tpa013nv2_220a_gdsu5lm.tar.gz两种IO的gds文件,这两种gds文件有什么区别,怎么一个是gdsn,一个是gdsu呢

网友:
如果是gds数据那就导入cadence下面看看。。。。gdsu和gdsn区别在什么地方。。。或者用compare一下gds数据。。。。

网友(2015-07-30):
好像是一个linear,一个stagger的吧,

你打开gds看看不就好了, 有啥问的

网友(2015-12-09):
一个IO下面可以放电路,一个IO下面不能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