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基础问题:大信号与小信号区别、由来

楼主(2010-12-16):
请教一个基础问题:大信号与小信号区别、由来

大信号与小信号是我们碰到的最基本的问题,但是很少有人深究它们的区别与联系。我有以下理解和疑问:

据我的理解:大信号是指在很大的信号幅度范围内分析,以确定电路的工作状态-->线形区、非线形区
                 小信号是指在大信号的分析确定信号工作状态的前提下,在更小的信号动态变化近似下下,分析电路的工作状态,一般只在线性区分析。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另外:大信号与小信号是怎么来的?出自哪里?
哪位大侠给予解答,或提供资料?

多谢

请教一个基础问题:大信号与小信号区别、由来
大信号与小信号是我们碰到的最基本的问题,但是很少有人深究它们的区别与联系。我有以下理解和疑问:

据我的理解:大信号是指在很大的信号幅度范围内分析,以确定电路的工作状态-->线形区、非线形区
                 小信号是指在大信号的分析确定信号工作状态的前提下,在更小的信号动态变化近似下下,分析电路的工作状态,一般只在线性区分析。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另外:大信号与小信号是怎么来的?出自哪里?
哪位大侠给予解答,或提供资料?

多谢

网友:
区分大信号和小信号是因为晶体管是非线性元件。当信号幅度大到受元件非线性很明显的时候就是大信号。小信号则是信号幅度很小,所以它需要一个bias。

网友:
小信号则是信号幅度很小,所以它需要一个bias。

网友:
在坛子里搜搜,以前讲过的。

网友:
说简单一点,大信号就是区分管子工作在哪个区域,截止or线性or饱和,而小信号就是已知管子的工作区域,描述幅度很小的信号在该区域内的变化情况。所以小信号一定会有一个偏置电压以保证该小信号工作在某个特定区域。你的理解基本正确,但并不是只在线性区进行小信号分析,饱和区一样也可以。

网友:
小信号分析: 增益/带宽/稳定性等分析
大信号: 像有压摆率/THD等等时是大信号

大信号是一般是直流偏置量,小信号则是某个工作点的交流分析,如gm/gmb/ro等等

网友:
刚开始我也很纠结这个

网友:
前几天在一片论文中看到,小信号分析是指叠加的信号幅度小于热电压(kT/q),器件工作在直流工作点附近的线性区,大信号分析是指叠加的信号幅度大于热电压(kT/q),此时器件的静态工作点不同于直流工作点,需要在大信号的基础上重新计算静态工作点。

网友:
所谓的打信号和小信号是相对而言的,当你的信号强度不影响电路的偏置点工作时(或者说影响很小时),就可以看做小信号了。具体的小信号MOS管和双极性管不一样,MOS管的话一般信号电压小于(Vgs-Vth)/10时可以认为是小信号了。对于双极型晶体管来说一般小于10mv的电压就是小心号了,当然这里说的是一般。有时具体的还得按你的精确度来确定。

网友:
可以多看看书,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B(2011-03-27):
其实我们都知道,实际的器件,其电流电压特性都是非线形的!对BJT而言,集电极电流与VBE是指数关系,而对于MOS而言,漏极电流与VGS是平方关系,当然这是基于饱和区的讨论!非线性描述也就是大信号描述!
但是,我们都知道,非线性方程是很难求解的,这就是要引入小信号的原因了!其本质在于利用了Taylor 展开再仅取一次近似!在偏置点附近对模型进行线性化处理!既然我们是在偏置点附近做近似,那么得到的线性模型参数就与偏置点的选取密切相关!这也就是我们在小信号分析前先进行大信号分析找出工作点的原因,而考虑到复杂性,这也是我们不用大信号模型而用小信号模型对一般信号进行分析的原因~
再谈谈小信号的问题,“小“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指它的变化量,以正弦信号为例就是它的峰峰值,或者说是幅度值小!小既然是相对的,那么它就应该有一个范围!我们不能仅仅说这个相对值仅仅与具体电路有关!实际是,抓住小信号的本质,既然它是对大信号模型的一阶近似,那么它就与我们所容忍的计算误差有关系,也就是采用线性化处理非线性问题所带来的偏差!如果我们所容许的误差为10%,对于MOS管,那么小信号的最大幅度就为2/9(Vgs-Vt),(Vgs-Vt)也称做过载电压(Vov),我们这里看到,小信号的最大幅度也与工作点的选取有关!
再回到工程应用,实际上,我们处理的信号一般都小于所要求的最大幅值,因为通常不管对于BJT 还是MOS管,这个值为10mv左右!

网友:
楼上回答的很本质,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
   小信号、大信号模型似乎并不只用于电子电路的分析中。
   根据你的回复,似乎小信号、大信号模型来源于数学理论的泰勒级数展开,那么第一个能把这个数学理论应用于电子MOS、POLAR器件的分析中的人应该是很牛了!
呵呵!
希望能多多与你交流!

网友:
受教了,深刻,再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信号一般指交流小信号分析,其参数由直流工作点OP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ac仿真中制定输入信号幅度为1V,输出也不会饱和。大信号的话更实际一些,也更复杂一下。所以如果预先确定工作在小信号范围,就用小信号模型,不行的话再考虑大信号模型。

网友:
所谓小信号就是信号幅度小到不足以影响电路直流工作点,你在cadence里做放大器的ac分析时用的就是小信号模型。大信号就是信号幅度变化非常大,比如0-1.8V扫描,那就是大信号分析。

网友:
12# 很专业

网友:
大小信号人为界定的,幅度大小。

网友:
简单地说,小信号就是大信号的微分
只要高数学得好,就能理解它们之间的含义

网友(2011-07-13):
小信号是工作在大信号上的

网友(2011-08-26):
小信号就是对大信号的微分,降阶,使其相对固定在一个偏置之下,近似看出某一允许范围内的线性关系。大信号通常幅值很大。

网友(2012-03-28):
最近感觉坛子有种要下滑的趋势。。。不知道为什么。感谢12楼的回复,太让我长知识了。虽然晚了整半年才看到这么精彩的回复

网友:
谢谢#12的解释 很赞

网友:
谢谢12楼的详解

网友:
小信號泛指線性操作,大訊號則非

网友:
学习了,看了icdreamer的发言,感觉确实明白了不少

网友:
nice 很不错呢,受教了。

网友(2014-07-20):
正解!但小信号模型有时候会有偏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其实理解起来并不难,也没有严格的界限。 通常比较低的频率,(注意:很多书上这么写)大信号的概念通常指DC信号,比如我们常说的Common Mode Range. 这个直接决定了电路能够工作的范围。 而小信号,形象的理解成叠加在operation point 上面的动态信号,可以包括输入信号,甚至噪声等等。     信号的大小就是个相对概念, 只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 有些地方说大小信号往往也是就信号幅度而言的大小。你也可以理解成上面说的小信号幅度的大或者小。
     进入到射频领域大小信号可能更加倾向于刚才说到的后者。因为他们考虑事情的角度或者分析方法不同了。

     通常,如果你处理中低频段的信号。最主要的是第一观察你电路的工作点(operation point), 也就是课本里面说到的静态工作点,是一个相对于动态工作点说的。有时候它并不是可以直接看到的。比如,电路工以后的输出 common mode 电压,需要 做一个算法求出来((vop +von )/2) ,  它有时候会根据你电路的状态跟你单独分析 operation point 得到的工作点并不很一致 。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展开来讲的话就多了。

    所以,我们说大小信号就是为了分析电路方便, 约定出来的一个称谓,并不是一个条条框框。关键在于你对电路的理解。如果你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并且更加深入的刻画出对电路的理解, 这个也可以自己有自己的理论。帕瓦罗蒂不懂五线谱,并不妨碍啊。 关键抓住电路的灵魂。电路的美需要用耐心和悟道精神去领悟的。呵呵。

网友(2014-09-24):
回复 网友C:

AC分析的时候就算输入幅度超过1V也不会脱离正常工作区,这句话是不是因为前提是直流工作点已经确定,而AC小信号分析不会影响直流工作点,小信号分析默认是在直流工作点附近摆动,不管小信号幅度设置为多少都没有关系。设置幅度1V只是为了方便在图中看放大倍数,我们也可以将幅度设置为2V,3V。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做瞬态分析,是有可能超过范围的。请问我说对么?

网友:
大小信号不过是为了简化处理。
10V算不算大信号?对于700V的高压电路来说呢?

网友(2014-10-30):
大小应该是相对而言

网友(2015-05-22):
38楼 正解

网友:
   交流信号设置成1万伏,仿真器也能给你算出结果,它进行的不过是传输函数的数学运算

网友(2015-08-27):
学习了,感谢大神们的解答

网友(2015-10-26):
回复 网友B:

    第一次见到这么详细的回答...赞啊~b( ̄▽ ̄)d

网友(2020-05-26):
惹,新手前来汲取大佬智慧

网友(2020-06-29):
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以下是我的拙见,不对之处欢迎指正
小信号模型是一种线性描述,大信号模型一般是非线性描述。
小信号是一种微分的思想,微分的几何意义是用局部切线段近似代替曲线段,即非线性函数局部线性化。信号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一般是非线性曲线,但如果将曲线分割成无穷段,那么每段就可以看作是线性的,小信号增益是输出电压的微分比输入电压的微分(即曲线的斜率)应该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小信号分析方法是在时域内对系统的输入输出传输特性进行线性化。

网友:
似乎是记得,在allen的书里面好像提过一句话:小信号就是把非线性关系转化为近似的线性关系就行数学分析

网友(2023-09-16):
最近学到EE240大小信号增益不同,前来学习

网友(2025-02-16):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们都知道,实际的器件,其电流电压特性都是非线形的!对BJT而言,集电极电流与VBE是指数关系,而对于 ...

学习

网友(2025-08-26):
这个帖子的讨论真的很棒,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