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相位裕度时一定要看0dB那点么?

楼主(2010-12-16):
请问相位裕度一定要看0dB的么? 假如我做的放大器是用在闭环增益为40dB的电路里  那么在设计放大器时 是不是看40dB时的相位裕度够不够就行了??

因为我发现 假如开环40dB那点够60度了  放在闭环里闭环的频响就没过冲的现象  测40DB那点低于了60度  就有过冲了.
我的外围电路能保证闭环工作在40dB.

假如看40dB那点话 就不用做到0dB时是60度  那这样可以不用付出这么大代价了吧

楼主:
有人么  帮帮我吧

网友:
相位裕度是这么定义的。你好比在问为什么1+1=2.至于你有其他好的方法去更好得理解频率响应当然可以

网友:
我想你说的是对的

楼主:
但好多人反驳我说必须看0dB 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AC仿真时接成单位增益还是40dB了? 接成40dB就要看0dB点

网友:
单位增益是最差情况下的相位裕度

网友:
当然要以0dB的相位裕度为准,0dB的相位裕度是考虑的最坏情况下,保证稳定性的必要条件;

如果你的输入信号有高频的频谱分量(如step信号,方波),那么,那些高频分量有可能分布在0dB的frequency附近;这时如果0dB相位裕度很差,这些高频分量信号很有可能震荡,总体体现为时域下信号过冲或震荡...
除非你的输入信号频谱是几个简单的sine信号,且频率远远小于Unity gain bandwidth

网友:
0dB是说的最差情况,也就是反馈增益为1时的情况。如果你确定你的OP应用电路的反馈增益小于1,那也就不用把限制卡得那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