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游戏机开关稳压电源盒的修理

楼主(2010-12-16):
由于开关稳压电源是工作在高压和大电流状态,且负荷上的元件损坏将对开关电源产生过流冲击,故在整机中是属于较易出问题一个部份,而且大多数的开关电源都是工作在闭环控制状态(即输出与输入相互控制),又与电源火线直接相通,故一但损坏,修理起来比一般稳压电源的修理难度都要大。这里我们来讨论这种电源的修理方法和注意事项。?
  为了安全最好在修开关电源时加一隔离变压器,这样有两个好处,大白鲨游戏机
  其一可使~220V的火线与电源隔离,增加了修理过程中的安全性。其二由于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故即便可能有故障产生短路,也使保险不致由于速热而出现炸裂的危险。有条件的情况最好再配一调压器,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在修理过程中因未完全排除故障而再次损坏元器件。?
  开关电源损坏后一般有四种情况出现;(一)烧保险管。这种情况常常是在开机的瞬间即将保险管烧坏,你根本没有可能来检查各点工作电压。(二)+5V 直流电压比正常高出许多。(三)各组均无直流电压输出。(四)加上负荷时电源出现啸叫或图象出现扭动和干扰条。下面我们分别来进行讨论:?
  (一)烧保险管:如一开机即将保险管烧坏,最大的可能是整流桥堆损坏。
  因在开机的瞬间整流桥堆上有一高出其额定工作电流许多的浪涌电流出现,如整流桥堆的质量稍差,在经过多次浪涌冲击后,会出现性能下降并最后击穿短路。其次是Q1的损坏,但如发现是Q1损坏,切不可更换Q1后立即通电,因大多数情况下Q1 的损坏是由于其它元件损坏而引起,例如一旦开关电源停振,此时Q1 将处于直流导通状态,电感线圈等效于一根导线,直流高压将直接加在Q1集电极上, Q1上通过很大的电流,这样因过热和过流而损坏。而且由于Q1 的损坏往往要使与其相关的元器件损坏。加电的最好办法是用调压器缓慢的从0V开始升压,并同时用万用表监测R1两端的电压,如发现电流过大则说明电路仍有故障,应立即停止升压,并将调压器返回到~20V-~30V,在这一安全电压下用万用表检查各点的直流电压,从而查找出故障的原因所在而又不会造成新的元器件损坏。?
  (二)+5V直流电压比正常高出许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振荡频率失控。
  因此应查找与调压有关的元器件。由于振荡频率失控将导致各低压输出大幅度升高,因而这部份元器件所承受的电压与电流就可能超过允许的极限值,故应首先检查这部份的元器件有无损坏,如有应先更换,但更换后切记不能直接加高压(因故障的根本原因尚未排除),如加高压又要重复造成上述元器件的损坏。此时应按下面的方法处理用调压器将输入~220V电压降到0V后再通过缓慢升压,与此同时应监测+5V输出电压是多少,当+5V电压输出为+6V时,大白鲨轮盘机调压器应停止升压并停留在这一电压上,然后找一支200K左右的电位器并串上50K左右的电阻,将其与4N35的二次端相联,调节电位器使串联电阻值减小,如此时+5V的实际输出电压也随之减小,则可判定4N35二次端及以后的电路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故障是出在前面。再用万用表检查4N35一次端和R13之两端,如这两端之一无电压,说明4N35已坏,如电压正常则应检查采样部份的阻容元件。如电位器电阻调小后+6V电压不减小,说明4N35二次端已坏或与其相关的元器件有问题。?
  (三)各组直流均无电压产生
  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开关管未起振。这种故障查找起来困难最大,因为涉及的原因并非仅只与振荡直接相关的元器件,例如D7、D9、D10中任何一个快恢复二级管短路、击穿或性能变坏都可能使电路不起振,其原因相当于在次级端接了根短接线。对这种问题,查找故障的具体方法是:首先将D7、D9、D10开路,用调压器将输入电压从0开始逐渐升高,并用万用表监测Q1基极电压,Q1基极电压应从0起逐渐上升,当升到0.7V后即下降到0.3V左右时,则说明开关管已经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故障的原因应在次级查找,此时可逐路接通快恢复二极管,看是那一路钳住了不能起振。如次级全部开路后初级仍不起振,则说明故障的原因在初级,此时Q1的基极电压可能出现三种情况1.恒定为“0V”,这可能是Q1、D4、D5、Q2,有击穿短路。2.如超过0.7V后电压基本不变,这说明Q1已经处于直流导通状态,此时应查C15、D8、Q2、Q3,如仍无问题,原因极大可能是出在主变压器上。?
  (四)加上负荷时电源出现叫声或图象上有纹波和扭动。
      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5V电压纹波太大。如开机时没有,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出现,一般是滤波电解损耗变大,工作一段时间发热造成,此时如用手触摸即可以发现。如一开机就出现就应检查滤波电解有无失效,如无失效极大可能是4N35性能变坏。?
  当然各种元器件损坏的原因和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加之各元器件损坏后的组合情况也是各种各样,故以上四种并不能将所有的情况和可能都包含在里面,但查找的方法和思维的途径是可以共用的。?
  如业余爱好者手中没有专门的隔离变压器和调压器,大白鲨连线机也可选用一只功率在几十瓦,次级能输出~25V-~50V交流电源变压器,在查故障过程中电源输入低压,在认为故障已经查出后再加高压。如这样的变压器手中都没有,也可将~220V 的电烙铁串在输入电源中,以便达到降压输入和限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