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Hspice2006 for linux 如何查看波形图

楼主(2010-12-16):
我用的Hspice2006 linux版本的,安装成功。可以仿真,出来波形文件XXX.sw0,怎么打开呢?

已经试过awaves mwaves命令均不能用

用i_awaves出现这个 LOG: Undefined variable.

请教高手啊

网友:
linux支持awaves吗?用cscope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也没有 我就只装了 ic5141 hspice2006 其他的工具都没装

网友(2011-05-08):
用cscope试试

网友:
灌水赚钱

网友:
论坛中有spice explorer 阿,还支持cadence环境中对spectre/hspice的crsss probe功能
或者在ade环境中使用hspiceD接口,就可以使用cadence的wavescan查看波形

网友(2013-05-22):
赚点钱,行行好

网友(2016-01-11):
直接敲命令

网友(2022-04-11):
1.找到查看波形的软件所在的文件夹,其中的bin文件下的shell执行文件,(就相当于windows里面的.exe程序),同时,shell执行文件的文件名就是在terminal里面输入的命令。
2.把这个bin文件添加到bashrc和/etc/profile里面,环境变量,如下面例子的倒数第二行命令。
3.打开一个terminal,键入shell执行文件的文件名,然后就能打开了。

环境变量的例子:
**####### Configurations for Synopsys Hspice ######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ubuntu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song/eda/Sysnopsys/sysnopsys.dat

export PATH="/home/song/eda/Sysnopsys/hspice/bin:"$PATH
export PATH="/home/song/eda/Sysnopsys/scl/linux/bin:"$PATH
export PATH="/home/song/eda/Sysnopsys/CUSTOM_WAVEVIEW_2016/bin:"$PATH

alias hsplmd='/home/song/eda/Sysnopsys/scl/linux/bin/lmgrd -c /home/song/eda/Sysnopsys/sysnopsys.dat'**
上述例子来自于:《Ubuntu18.04安装Synopsys Hspice16,Custom WaveView16等工具》。网址是:https://blog.csdn.net/qq_36485905/article/details/83661214

以上。
希望能帮到2010年时候的楼主。

网友(2022-07-28):
viva wv ezwave 都可以试试,ezwave好像太大的话 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