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各位牛人请教:ALTERA FPAG 复位信号是高电平好还是低电平好?

楼主(2010-12-16):
请问各位牛人:ALTERA FPAG 复位信号是高电平好还是低电平好?
谢谢!

楼主:
牛人们出来冒个泡吧!

网友:
無所謂吧,這個應該和FPGA沒關係,應該和你的邏輯相關的

网友:
好像都是低电平复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低电平复位时,我们一般要这样写: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if(!reset_n)
                                            begin
                                            .............
                                            end
                                            else
                                             begin
                                            .....................
                                             end

高电平复位时,我们一般这样写:always@(posedge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
                                            end
                                            else
                                             begin
                                            .....................
                                             end
这样综合出来的结果没有区别吗?

网友:
期待高人回答!期待大虾出现解答,谢谢!

网友:
看看你的IP核,Xilinx的IP核都是高复位,自己的逻辑一般也就高复位(比如fifo等),保持一致,设计比较清晰。不常用Alter,如果ALTER的IP核默认的复位是低电平,你逻辑里的复位最好也是低。这样就不用再取反得到复位

网友:
一般版级上的都是低复位

网友:
应该没有差别吧,个人喜好

网友:
内部D触发器自带的复位时低有效的,如果你用高有效复位的话,徒增组合逻辑,浪费资源,还是用低电平复位好

网友:
看器件自身吧,如果器件本身是低电平的,那就低电平复位,altera用低电平复位的多点。
XILINX的FAE强烈推荐采用高电平同步复位,所以我们现在都用高电平复位。

网友(2012-02-18):
TI EETOP社区免费在线视频,还可获取积分兑换!

网友:
一般都是低电平复位吧,低电平也就是指接地信号,接地信号容易受到干扰,产生毛刺..所以一般用低电平复位,高电平作为正常工作电平...

网友:
看你FPGA外面的硬件是怎么接的撒,
硬件一般低电平复位,低电平也有利于DFT设计
看看reuse methodology manual

网友:
你们都没有看Altera的FPGA结构吗?它们的复位信号都是高电平和低电平可选的,不过在同一个LAB中,只能用同一种电平。

网友:
这个具体得看芯片手册,以StratixIV系列为例
图中为FPGA中逻辑单元ALM的部分内部结构,红圈中表示异步和同步清零都是高电平有效的,因此在进行StratixIV系列FPGA开发时,代码写成高电平复位好些;如果写成低电平复位,则需要额外加入一个非门

网友:
altera的低电平异步复位,xilixn的高电平同步复位。和两个公司的底层结构有关

网友:
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只是需要注意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