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pin label 产生的问题?

楼主(2010-12-16):
请教下大家,为什么我把从encounter中导出的GDS stream in到cadence后,就没有pin label了啊?我的map文件中也定义pin了啊,是不是encounter中要设置什么?谢谢啊

网友:
是不是display.drf文件的问题呢,导致有些层没有显示?呵呵,楼主解决了说一下哈

网友:
请确认一下。。。导出是否把label数据导出来了。。。。或者导入是否把label数据导进去了。。。看看*map文件。。。。。。

tiger_lein

网友(2014-05-12):
Have you defined the label layer NO. in the StreaOut.map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