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分频器对噪声的影响

楼主(2010-12-16):
锁相环中分频器的值对噪声的影响是怎么样的呢? N越大噪声越小 是这样吗?请高手指点,最后能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你可以看看射频微电子那本书,上面讲的不错的。是这样的,N越大相当于噪声也被除N倍,噪声减小了

网友(2011-02-22):
在电源地加电容,可以减少噪声。

网友:
不知道这里的分频器是指反馈的那个分频器吗?如果是那个的话怕不是这样的。

网友(2011-08-13):
N越大,说明经历的dff越多,积累的噪声就越大,解决的方法是利用一个高频的信号,比如VCO的输出,把经历过很多dff的信号重新同步一下,这样可以降低环路触发器的噪声。

网友:
这个N 对于参考晶体的噪声是个放大系数,会被放大20log(N) dB, 所以PLL带内噪声会被放大很多倍,这也是为为什么channel space 很小的系统中,不能用整数分频的一个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1-09-27):
不是特别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