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要交大作业了。。我的增益还是负的。。

楼主(2010-12-17):
现在的增益是-48DB...在不改变我现有电路构架的条件下,仅通过调整管的W/L能让增益变成正的么?怎么改?

task
M1 3 17 2 2 PMOS W=50U L=1U
M2 4 18 2 2 PMOS W=50U L=1U
M3 2 1 7 7 PMOS W=100U L=1U
M4 16 1 7 7 PMOS W=50U L=1U
M5 15 1 7 7 PMOS W=50U L=1U
M6 5 13 16 16 PMOS W=50U L=1U
M7 6 13 15 15 PMOS W=50U L=1U
M8 5 10 3 3 NMOS W=23U L=1U
M9 3 8 0 0 NMOS W=68U L=1U
M10 6 10 4 4 NMOS W=23U L=1U
M11 4 8 0 0 NMOS W=68U L=1U
M12 1 1 7 7 PMOS W=100U L=1U
M13 8 8 0 0 NMOS W=68U L=1U
I1 1 0 100UA
I2 7 8 150UA
C1 6 0 10PF
C2 5 0 10PF
VDD 7 0 5
V13 13 0 3.9
V10 10 0 1.1
V+ 17 0 DC 0 AC 1
V- 18 0 DC 0
.DC V+ -5 0 .1
.AC DEC 20 100 1000MEG
.PRINT AC VDB(6)
.probe vdb4=par('20*log10(v(5)-v(6))')
.model NMOS NMOS vto=0.70 KP=110U GAMMA=0.4 LAMBDA=0.04 PHI=0.7 LEVEL=1
.model PMOS PMOS vto=-0.70 KP=50U GAMMA=0.57 LAMBDA=0.05 PHI=0.8 LEVEL=1
.OP
.END

网友:
加共模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大,能简单说明一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差模增益都是负的啊。。。

楼主:
问题是我现在看不明白CMFB。。。有同学能以我的图为例讲一下么

网友:
看不懂就照书抄么。。最好还是去看懂,不然你这个电路是没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蛋疼..要是我能有模板照抄就好了...作业时给了一个基本电路要给它加偏执。。但我现在发现不+CMFB根本没法模拟出结果。手里只有本ALLEN的书,这块还没怎么讲。。网上DOWN了一堆讲CMFB的但都没说原理。。听说sasen的书里这块讲得透么?

网友:
如果只是为完成作业的话,你直接这么加共模反馈看看运放正常工作与否:
将M3分成两个管子,一个的栅依然如图中所接,另一个的栅接CMFB,至于CMFB电路,你可以在两个输出端串接两个20K的电阻,电阻中间就是你要接的CMFB
另外,M12你没接错吧,电路上看你好像把G\D\S都接在一起了,总之别犯低级错误;

另外,估计你的W/L有问题,不然增益也不至于这么离谱吧,你先试试加上CMFB之后的效果;
至于CMFB,好好看看拉扎维的书,说得很详细了,你要在论坛上请教这个问题的话还不如直接请教身边的同学说得明白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建议~M12我检查了一下,没有错。我是用LTSPICE绘的图

网友:
根据你的程序,我也仿了一下,其实我不懂什么是CMFB!呵呵。
只是我发现,其中的M8,9,10,11,这几个管子,没有饱和,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LIS文件中列出的工作点信息:
......
element  0:m7       0:m8       0:m9       0:m10      0:m11      0:m12
model    0:pmos     0:nmos     0:nmos     0:nmos     0:nmos     0:pmos
region     Saturati     Linear     Linear     Linear     Linear   Saturati
......

网友:
既然M9,M11没有饱和,那么这两个管中流过的电流也不知道是多少。仿真结果如下,是106.0319u!

element  0:m7       0:m8       0:m9       0:m10      0:m11      0:m12
model    0:pmos     0:nmos     0:nmos     0:nmos     0:nmos     0:pmos
region     Saturati     Linear     Linear     Linear     Linear   Saturati
  id       -48.3895u   48.3896u  106.0319u   48.3896u  106.0319u -100.0000u

网友:
八成是静态工作点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没有饱和,我是这么想的,我上下通过两个电流镜像给了两个电流,汇聚点为了电流为0一定是一组电流的管为线性,一组处在饱和(电流大的处于线性)。ALLEN书P159有类似分析。需要加共模反馈才能解决。请问,我的静态工作点有问题么?舍的偏执电压有问题?能帮忙指教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指教。。。偏执电压我按Von=0.2v,用level1算的。。偏执电压的问题么?

网友:
全差分运放不用CMFB也能仿出正确的增益的
问题都在工作点上,先保证管子都饱和区吧,然后再说输出共模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还是感觉不可能所有管都能工作在饱和区,但我是否应该保证9,11或者8,10其中一组在饱和吧~

网友:
全差分folded cascode,全部饱和才行,考虑一下各个支路的静态电流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管子同时饱和的确是不容易的。通过对你程序进行宽长比,及偏置点的改动,可以实现各管子的电流与电流镜像基本一致,不至于像原来那样偏的厉害。我觉得m8,9,10,11应该饱和,才能构成共源共栅。改动后m4,m5,线性,m6,m7,m8,9,10,11饱和。此时单端的增益为正的。

改动如下:
M1 3 17 2 2 PMOS W=50U L=1U
M2 4 18 2 2 PMOS W=50U L=1U
M3 2 1 7 7 PMOS W=83U L=1U
M4 16 1 7 7 PMOS W=133U L=1U
M5 15 1 7 7 PMOS W=133U L=1U
M6 5 13 16 16 PMOS W=4U L=1U
M7 6 13 15 15 PMOS W=4U L=1U
M8 5 10 3 3 NMOS W=23U L=1U
M9 3 8 0 0 NMOS W=66U L=1U
M10 6 10 4 4 NMOS W=23U L=1U
M11 4 8 0 0 NMOS W=66U L=1U
M12 1 1 7 7 PMOS W=95U L=1U
M13 8 8 0 0 NMOS W=65U L=1U
I1 1 0 100UA
I2 7 8 150UA
C1 6 0 10PF
C2 5 0 10PF
VDD 7 0 5
V13 13 0 3.25
V10 10 0 1.5
V+ 17 0 DC 0 AC 1
V- 18 0 DC 0
*******************
.AC DEC 20 100 1000MEG
.PRINT AC VDB(6)
.probe vdb4=par('20*log10(v(5)-v(6))')
*******************
.model NMOS NMOS vto=0.70 KP=110U GAMMA=0.4 LAMBDA=0.04 PHI=0.7 LEVEL=1
.model PMOS PMOS vto=-0.70 KP=50U GAMMA=0.57 LAMBDA=0.05 PHI=0.8 LEVEL=1
*******************
.OP
.END

你可以自已跑一下。我刚学模拟,许多东西还不懂,只是瞎改的。有错误的话还望多多赐教。

网友:
检查dc工作点是基本要求,一般工艺如果不是电源电压很低headroom不是问题增加款长比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