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问题求教!!!

楼主(2010-12-17):
我再做calibre LVS 时,看report上有一个
   warning:open circuit--same name on different nets
   它报的net是电源VDDPST,因为两个用到电源的电路在layout上离得很远,我就打了两个lable,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那这样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两个电源你用metal连到一起了吗?没有的话,你的LVS之所以match是因为command file中设置了
virtual connect.
如果你的layout只是某个block,不是顶层,则这样就可以了,该warning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明白了~

网友B:
或者采用冒号(colon)连接
lvs选项中设置
command file 也要打开colon connect

网友:
calibre gui里有个选项,connect by name

网友(2022-06-10):
引用 网友B:
或者采用冒号(colon)连接
lvs选项中设置
command file 也要打开colon connect

谢谢~

网友C(2022-11-09):
LVS Options->Connect->勾上Connect nets with colon(,同时Connect nets named: Net名

网友(2023-06-05):
引用 网友C:
LVS Options->Connect->勾上Connect nets with colon(,同时Connect nets named: Net名

但是我open circult提示net id有好几个,是都填进去吗,用逗号隔开?这样做事忽略这个警告?会不会影响流片?

网友:
label是告诉lvs他们连到一起了,这种是软连接,实际并没有连着,只是通过lvs,如果是底层就没有关系,告诉顶层在用金属连接到一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