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stro问题~在Floorplan时检查P/G connectivity时出了问题

楼主(2010-12-17):
Astro提示我的VDD,VSS等6个net
ERROR: there are * floating shapes
ERROR: there are * floating pins

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常见,我是第一次用Astro,非常不熟悉,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我的Floorplan也是按照说明反复做了好多遍,但是每一遍都是这个错误……求指导

网友:
你的版图上有没用的 shapes or pins.
因为你做了多次Floorplan, 连了多次PG.
但没把那些 shapes or pins 删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