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对phy的理解。

楼主(2010-12-17):
求助一下:
一直对几个概念很模糊。
DDR,DDRC,DDR phy 是什么关系啊?
尤其是这个phy(物理层)这块具体是什么啊。好像有很多这样的,比如USB phy,HDMI phy。

呵呵,很傻的问题,求助一下。

网友:
DDR: DDR的总称.
DDRC: DDR Controller (我认为), 针对你的DDR phy的控制模块, 例如你SoC的bus是AXI的, 那通过DDRC转成DDR phy的控制信号, 还有一些trainning的产生, 在于每个公司不同的设计.
DDR Phy: 一般是vendor提供, 会有很多的控制寄存器来优化DDR的性能, 用于接收上层(DDRC)的命令然后来对DDR进行操作.

其他的PHY也是这个原理, vendor根据自己的器件提供给你一个方便操作的PHY....

网友(2011-01-20):
phy基本就是个媒介啊,是个实体,感觉就是包在memory外面的东西

网友(2022-05-10):
(1) DDRC-DDR controller;  (2) 连接关系依次为DDRC->DDRPHY->DDR;

网友(2024-02-03):
phy是physical的意思,物理层,任何通信都会有物理传输信号的媒介,物理层在通信里是完成电信号传输的,物理层之上才是一个比特一个比特组成的各种层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