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对phy的理解。

楼主(2010-12-17):
求助一下:
一直对几个概念很模糊。
DDR,DDRC,DDR phy 是什么关系啊?
尤其是这个phy(物理层)这块具体是什么啊。好像有很多这样的,比如USB phy,HDMI phy。

呵呵,很傻的问题,求助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ccj507
看了一下电路结构,发现数据走向是DDRC>DDR phy>DDR SDRAM.
我看到的DDR phy都是数字模块,好像没有模拟部分。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DDR phy就是DDRC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对数据做处理,然后按照DDRSDRAM的时序要求,送给DDRSDRAM。

网友:
PHY-物理層,顧名思義就是匹配物理實現,增強物理電路性能的東東,包括數字或者模擬部份,除了上層應用協議或者接口協議之外的東西,比如
DDR controller接口《-》PHY《-》外部DDR接口,因為DDR的並行信號可能很難達到更高的運行頻率,所以需要PHY將其轉換成高速串行數據在PCB上走線,這樣會更好的提高信號完整性。

网友:
PHY是处理DDR接口特性的最底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ddrc是指的ddr的control,即是控制器的意思。其作用是将模块的读写请求等转化为ddr的命令,产生cke,ras,cas等等信号的时序。
    ddr phy的功能是处理时序,是将以上这些信号线按照一个比较好的时序发出,例如对命令线和地址线的对齐,将写出的dq和的dqs产生九十度延时一同送出,用读回的dqs采样dq等。
   sdram是指的器件,就是外部的存储芯片,都是在片外的,他是存储介质和控制部分组成。这个就是我们电脑上地方用的内存条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家,呵呵明白了。

网友(2013-11-26):
回复 网友C:

   清楚

网友:
按我的理解,PHY应该是最底层的或者最前端的处理模块,负责正确可靠地接收或者发送数据,并实现串并互转的功能,将处理好的数据发送给后级模块。而后级模块一般就是协议处理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