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lvaco tcad中关于仿真出来电流单位问题

楼主(2010-12-17):
我用silvaco中自带的例子程序,仿出来的仿真电流单位是A
但是看资料上却是A/μm呢???
同样的程序,结果却不一样.是软件版本问题么???
求高人指教啊..........

网友:
是因为模拟的是三维结构,Z方向的单位是um,也就是说你模拟出来的是缺省值A/μ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不是特别明白,什么是缺省值????就是说虽然显示出来的是A其实是Z方向上的A/μm么?????

楼主(2011-02-23):
.....我发现网站上就是发资源的很多,真正能讨论的好少啊...............

网友:
想要呢,但是没有呀。

网友(2011-12-23):
y             z
*          *
*       *
*    *
* *
********* x
通常silvaco是預設z方向是1um
因此得到的電流值是A/um
而對一個MOSFET來說
x可能是channel length方向
y可能是channel height方向

------------------------
麻煩請幫幫忙
[求助] 使用Silvaco一直說SFLM User is not logged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