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关于例化Altera PCIe x4 IP变x1,x2的问题。。。好人牛人们请进啊

楼主(2010-12-17):
使用的是StratixIIGX的FPGA,PCIe IP例化的是x4的IP,最开始调试的几块板子工作在正常的x4模式(这也是我们希望的)

可是最进做了几块板子,出现了千奇百怪的问题。

1.其中一块是正常的;
2.另一块却工作在x2模式,但是还是能正常使用;
3.还有一块一开始工作在正常的x4模式,可是突然又一天上电后就跑到x1模式去工作了,换了一台电脑,又跑到下x2模式去工作了。而且再也回不来了。其他功能也是正常的。

非常之纳闷。

看了Altera的PCIe IP的文档,说是x4的IP可以工作在x1个x2模式,但是我明明是想工作在x4模式啊,不然速度根本不够用的。

哪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就算其他功能是正常的,这样的板子哪敢发货啊。。。急啊。。。

楼主:
没有牛人指点么
有人说可能是FPGA的时序做的不够好 所以就跑不了x4  就自动降到x2去跑了 我觉得有道理

楼主:
唉 还是没人理啊

要是问题解决我一定回来冒个泡

网友(2011-01-26):
那看来是还没解决哦..

网友:
也想学习学习呢,年后准备做

网友(2012-03-21):
可能是你的链路出现问题或不稳定,当链路出现问题,重新进行链路训练,检测到只有几个链路工作正常,就会以几个链路进行通信

网友(2013-07-15):
问题解决没有啊????

网友:
大家讨论啊。。。。。。PC机没找到卡。。。

网友(2014-03-13):
pc机检测不到卡,是由于链路训练没有成功
也遇到相同问题,x4 pcie能够跑,但是速度只有x1的速度,如果加入ila,看中间信号,则链路训练就不成功了
想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链路训练不成功是指硬件上出现了问题吗

网友:
链路不成功一般是电路设计的不好,应该归硬件问题。

网友:
用bert module 對 transceiver loopback test 確認 transceiver is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