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PEX中error问题:Numeric error during property evaluation

楼主(2010-12-17):
错误报告如上图所示

错误报告如上图所示

网友:
你先去查一下,做PEX的规则文件,第489行的内容。是不是有设置不对的地方

楼主(2011-05-18):
解决了,但时间有点长了,好像是设置的错误,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2011-08-08):
请问一下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还没有解决

网友(2012-09-25):
同问,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2012-12-13):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啊?求解

网友:
急待解决,求解答!

网友:
有知道答案的没啊,知道麻烦来说下呢~~

网友(2013-02-27):
遇到同样问题,求解啊

网友(2013-04-17):
遇到同样的问题,同求解决方法

网友(2014-05-20):
谁知道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2014-06-29):
回复 楼主:

请问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2017-02-08):
都有遇到同样的问题,谁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7-10-19):
回复 楼主: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是在calibre pex 中设置,还是在rule中修改设置,麻烦讲一下,谢谢。

网友(2020-11-12):
大佬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网友(2021-07-21):
device d(nwp_p) formed between p-substrate and n-well,涉及计算错误。可以通过改变计算值处理error,比如在符合drc前提下添加nwell层。

网友(2022-06-13):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但时间有点长了,好像是设置的错误,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网友(2022-10-16):
软件计算出现的问题,比如nwell面积。若要解决,可尝试改变nwell面积。

网友(2023-08-17):
想问一下问题具体怎么解决的,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但时间有点长了,好像是设置的错误,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请问这个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