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tool中的PSD无法作出图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2-17):
最近刚开始学delta sigma modulator在simulink中的建模,使用A. Fornasari, P. Malcovati组开发的的SDtoolbox 。一个模型运行结束后没报错,PSD却没画出频谱,这是什么原因呢? 之前建其它模型时运行结束是可以作出频谱的,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2011-03-18):
回复 楼主:

    很简单,你把PSD里面的采样点数该小就可以了,或者你把仿真时间延长也可以,PSD必须采集到足够的数据才显示的,希望对你有用,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想问一下您,您建模时量化器用quantizer还是用SDtoolbox中的adc-dac这个组件? 用matlab中自带的quantizer的话做multi-bit该怎样设置? 我还没做过多bit的,以前一直用quantizer,换成adc-dac后系统报错: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1-01-20):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3-06-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想问一下您,您建模时量化器用quantizer还是用SDtoolbox中的adc-dac这个组件?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解决方法是把SDToolBox添加到路径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B(2023-08-03):
怎么解决的?求解答。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前面调制器出来用Fs能画出频谱,后面降频后,如果用Fs/R来采的画不管怎么延长仿真时间,或者降低采样点数,都没有画出频谱。只有用Fs来采样才能画出频谱,但是就会有很多高频的东西在里面。

网友C(2023-11-02):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求解答。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前面调制器出来用Fs能画出频谱,后面降频后,如果用Fs/R来采的 ...

我这边也是,有大佬解决了嘛,方便传授一下经验嘛!十分感谢

网友(2024-05-06):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也是,有大佬解决了嘛,方便传授一下经验嘛!十分感谢

顶,请问大佬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求解答。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前面调制器出来用Fs能画出频谱,后面降频后,如果用Fs/R来采的 ...

同问,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5-05-06):
小弟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版本是2021b,目前尝试过调长时间,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