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DDR2的IP使用问题

楼主(2010-12-17):
Altera DDR2的IP在Cyclone III上使用,它的CLK的I/O电平是什么啊?SSTL还是差分SSTL啊?另外谁有成功使用的案例啊?!

网友:
只看过Xilinx的MIG,没用过ALtera的,估计也差不多。
CLK是差分时钟,也可以选单端时钟的,SSTL不知道可不可以选择

网友:
我调试过StratixIV。ddr2的时钟都是差分的,不是它fpga的要求,是ddr2规范的要求,你还是先看一下标准吧。

网友:
输出的clk和clk_n用SSTL-18

楼主:
好像在Cyclone III上只能用SSTL-18!

网友:
quaruts生成ddr2 phy的时候会提供用于pin assignment的tcl文件
直接运行就可以了
altera网站上有ddr2 controller设计的实例工程和步骤,去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调出来了么?

网友(2011-01-24):
指明成SSTL-18,只要是差分IO输出就可以了,内部已经把另外CLK_N参考信号反向。

altera不支持real differential SSTL, 只有pesudo differential SSTL, 而且pesudo differential SSTL只内部锁相环输出引腿 才能支持。其他通用的差分IO不能指明pesudo differential SSTL。

网友:
顺便问一下: ALTMEMPHY为何产生的是INOUT的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