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容量

楼主(2010-12-18):
有个疑问?如果说FPGA的容量有300万门,FPGA里面还包含大量的存储器,那这个存储器也是由门搭成的吧!所以我在想,这300万门的容量里面包括存储器中的门吗?另外一个就是,FPGA的容量有300万门与FPGA的容量有300万设计门有区别吗?

网友:
FPGA里面没有门,只是一种等效,大概,还要看你具体使用的情况

楼主:
那这个等效门中,包括存储器里面的等效门吗

网友:
一般说逻辑单元,而不说门

网友:
FPGA的资源分很多种:有LE逻辑单元,RAM存储单元,还有乘法器,PLL锁相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