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ds ip core 输出频率范围

楼主(2010-12-18):
请教各位,在xilinx 的dds ip core中,在没有dac进行数模转换的情况下,dds输出的频率是否会像dac或adc那样存在多个奈奎斯特区的镜像?

网友:
波形存储器的输出频率不是采样得到的,而是时钟频率相关的。DAC也不是采样的,只有ADC有采样频率 我理解DAC的频率是数字信号的频率

楼主:
不是很懂楼上的回答,dac的输出不是也有奈奎斯特镜像吗?

网友:
多个奈奎斯特域在数字信号域是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