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layout LVS求助

楼主(2010-12-18):
做LVS之前需要将cadence layout的ports和nets打上lable,假如需要打1000个lable:row[0]一直到row[999],不知道有什么省事的方法吗,难道说要一个一个打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大虾们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送你两个skill脚本,运行环境cadence virtuoso。。。。

运行:在CIW窗口中load"label.il",和load“viewLabel.il”

希望帮得上你。。

tiger_le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原来版图设计也是这么复杂的事情,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问题,原来可以这样解决的,thanks!

网友:
谢谢啊!我正想求助这个问题呢!

网友:
有skill的话很好解决

网友:
Cadence 的skill 还是比较有用的

网友(2011-07-13):
回复 网友A:

    好人啊

网友:
一般这种做数字的时候用的多:ctrl P 写上名称,设置好间距

网友:
可以批量打  软件没这么傻X的  当然也可以自己写skill

网友(2019-08-16):
大神有使用方法吗? load文件到cadence,接下来怎么操作?

网友:
在CIW窗口中load"label.il",和load“viewLabel.il”,然后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