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后仿,加载SDF文件的时候报错

楼主(2010-12-19):
用MODELSIM做后仿
编译后 ,加载SDC的时候报错
warning:

# Loading pixel.sdf

# ** Warning: (vsim-SDF-3438) pixel.sdf(307): Annotating cell drivers of INTERCONNECT source port.

# ** Warning: (vsim-SDF-3438) pixel.sdf(308): Annotating cell drivers of INTERCONNECT source port.

# ** Warning: (vsim-SDF-3438) pixel.sdf(309): Annotating cell drivers of INTERCONNECT source port.

# ** Warning: (vsim-SDF-3438) pixel.sdf(310): Annotating cell drivers of INTERCONNECT source port.

# ** Warning: (vsim-SDF-3438) pixel.sdf(311): Annotating cell drivers of INTERCONNECT source port.

SDF中 是 这几行:这5个是我的 输出端口

(INTERCONNECT START_CLKI_REG/Q
START_CLKI (0.0005:0.0005:0.0005) (0.0005:0.0005:0.0005))

(INTERCONNECT START_RESET_REG/Q
START_RESET (0.0007:0.0007:0.0007) (0.0007:0.0007:0.0007))

(INTERCONNECT CLK_1M_REG/Q
CLK_1M (0.0006:0.0006:0.0006) (0.0006:0.0006:0.0006))

(INTERCONNECT TX_REG/Q
TX (0.0008:0.0008:0.0008) (0.0008:0.0008:0.0008))

(INTERCONNECT RST_REG/Q
RST (0.0008:0.0008:0.0008) (0.0008:0.0008:0.0008))

ERRO是:

# ** Error: (vsim-SDF-3262) pixel.sdf(332):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pixel.sdf(352):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pixel.sdf(372):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pixel.sdf(392):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还有很多,每隔20行有个

# ** Error: (vsim-SDF-3262) pixel.sdf(848):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445) Failed to parse SDF file "pixel.sdf".

#
Time: 0 ps
Iteration: 0
Region: /tb_pixel
File: E:/astro_post_sim/tb_pixel.v

# Error loading design

我找了下 SDF中是每个CELL的RECOVERR那一行 :

(TIMINGCHECK

(SETUP (posedge D) (posedge CK) (0.0:0.0:0.0))

(SETUP (negedge D) (posedge CK) (0.0:0.0:0.0))

(HOLD (posedge D) (posedge CK) (0.0:0.0:0.0))

(HOLD (negedge D) (posedge CK) (0.0:0.0:0.0))

(HOLD (posedge RN) (posedge CK) (0.0:0.0:0.0))

(RECOVERY (posedge RN) (posedge CK) (0.0:0.0:0.0))

)

   求教:这是什么问题啊?着急啊

网友(2013-07-28):
回复 楼主:

    兄弟,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谢谢。